请教大家一个初级的问题

楼主(2009-05-22):
请教一下大侠们,我是个初学者,我在安装完三菱V7后,试着编程时,为什么总是只能输入X,Y,S,M这几个线圈,其它的如;T,C,D 等,不能输入呢,换了好几个CPU型号都不行,请大家帮我一下吧,多谢了。

网友A:
可以输入啊,看一下你的指令是否适合

网友B:
建议先看看手册再说。

网友C:
V7 ? 那款编程软件?
我用的是 GX Devloper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线圈?能输入x吗?
对于C、T线圈输入时应该是这样的格式:---------(T0 K5)【中间有一个空格】;
对于D,不能用于线圈,而是这样:---------------[MOV K10 D0]

网友E:
是不是没有加空格啊

网友F:
你说的T,C,D 等这些是要输入参数的,如T是要输入K多少这样的,我想你应该是输入格式不对

网友G:
基本指令跟功能指令输入不一样

网友G:
错了,是基本指令跟功能指令输入不一样

网友H:
你应该是输入格式不对

楼主:
多谢四楼的大哥,我弄明白了,我原先以为先输入线圈,再输入参数,所以输不进去,其实就是格式错了,我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已经好了,在这里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