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需要一个定时报警的程序,但不会设置定时器

楼主(2009-05-22):
我需要设定一个定时报警的程序,定时器是可以在外部进行时间设置的。
具体就是我这边一共有14个开关,一个报警器,一个定时器。按下一个开关,开关灯亮起,开始计时,等到时间到后报警器响起,按下开关后报警停止,如果需要再次使用就再次按开关,
但是在按其他13个开关的时候不能影响前面的计时。
各位帮个忙啊
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我做了个文档,在附件中,麻烦了!新手,很多都不懂!多学习啊要

网友A:
请问下,在按其它13个开关的时候,又起到什么作用?不影响前面的计时是什么意思,需要计时吗,还是按下这13个开关无效?

网友B:
你是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B:
哈哈,,,,新手上路的,,,对这些都有兴趣,希望能提供有用的东西喔

网友B:
一楼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楼主:
按其他的开关和按第一个开关一样的效果,也需要计时,,也就是说这14个开关是相互不影响的

网友B:
有没有同时按下的可能

楼主:
有同时按下的可能的,

网友C:
按照我的理解做了一个程序,你看看是这样么

网友B:
我也做一个,,,是FX1N的,效不是很好,不过还算是可以满足要求吧

网友B:
不过不知怎么才能弄上去

网友B:
我是用FX1N-40,来试的,还算可以,就是按一个按后,直到那一个开关报警后,再按一下,才可以停,
另外多加了三个开关,一个中总复位,另两个是外部设定时间用的,.,,

网友B:
想看的话,可以到QQ

网友B:
你想要怎么样子的:
是给它几点几分几秒时报的吗
还是给它过了多长时间就报呀

网友B:
现在有这样一台设备
10个电机设备。设备之间有联锁的关系,比如1号锁2号,号锁三号,依次类推。
启动的时候从1号开始每隔15秒启动一个,一直到10号。停止逆序。
设备有手动和自动操作。
当发生故障时,设备和前级的设备立即停止,后级的设备按次序依次停止。比如5号设备发生故障,那么10~5号设备立即停,1号~4号依次从4号设备开始逐一停止。
我原想使用步进指令来变写这个程序。分手动和自动两个,现在对这个故障处理部分有点疑惑。
我想设计一个函数(C语言用多了),函数包含一个参数,我只要把发生故障的设备的代号填进去,
'''''''''''
就能够进行自动进行判断停止。
原想我想通过Y寄存器来比较,通过循环指令来把Y寄存器移位来处理,也就是位元件的字处理。但是我的设备的Y不是连续的地址,配电柜已经做好,无法更改。这个办法不行。
假如说三菱的PLC有数组功能也能实现我上面的想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
有空的话帮我找一找这些文章在哪一个网址....

网友B:
我想我能编出来,不过和他的不大一样,可能要加一些东西,,,,,,,可是我找不到在哪一个地方,,,,,我还在上班,有空帮我找一下!!!!谢谢了

楼主:
可能我的说明不是很清楚,而且我也是新手,很多都不懂,所以我把要求重新发这里,画了图,请看下

网友D:
定时器是可以在外部进行时间设置的。 外部是用什么设置定时器的值???

网友B:
我已经可以把你的要求,全部的进行编程,运行的环境为可以使用脉冲上升,下降沿控制的PLC.
我编了一个程序,花了几天时间,哎,还真的要多练练..
我使用FX1N进行了试验,效果还不错,,,,

网友B:
在这里我多加了两个按钮,用来进行外部时间的控制的, 当然了也可以不用多加了,只要进行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进行计时时,可以随时使用用,也可以随时停,这是它的优点,也是使它有了缺点.
具体表现为::::当使用那一组进行记时时,只要按错了那一个按钮它就会停下来,前面这一组的记时就一切做罢,
另一个缺点就是::::外部设定时间时,要设多长时间就等多长时间.这是这一个程序的最大缺点

网友B:
要解这一个缺点,,,可以在内部乘N倍,但这样虽然可以缩短N倍的等待时间,但它会让设定的时间误差扩大N倍....
当然了我只是初学诈练,有好多东东还不明白....也许会有好多高手解决,

网友B:
程序已编好了,只是不会上传,,,,,需要的话请到QQ,我用QQ捕捉给你
记得附加信息喔!!!

楼主:
前几天放假回家了,刚回来上班,
公司不能上QQ,回家后加你,麻烦你了

网友B:
这几天本来想找个程序来学学编编,,,,,,三菱的那一种,可是找了个编也没找到几个,,,,,嘿嘿,又找到你这里了,,,,,,,编了编发觉用FX0S编出来的效果还挺好的

楼主:
你可以把程序发上来给我看看啊~

网友B:
不好意思,知识有限只好给你上传指令表,,,,,

网友B:
00 LD X014
01 PLS M0
03 LD M0
04 MPS
05 ANI T1
06 MOV T1 D0
11 MPP
12 AND T1
13 ADD K3000 T2
20 LD M8000
21 MPS
22 AND M8013
23 OUT M1
24 MPP
25 CMP K2M27 K0
32 LD X014
33 OR M2
34 AND Y014
35 OUT M2
36 LD M2
37 OUT T3 K5
40 LD X000
41 OUT T0 K100
44 LD T0
45 OR Y014
46 ANI T3
47 OUT Y014
48 LD Y014
49 OUT T1 K3000
52 LD T1
53 OUT T2 K3000
56 LD X000
57 PLF M3
59 LD X001
60 PLF M4
62 LD X002
63 PLF M5
65 LD X003
66 PLF M6
68 LD X004
69 PLF M7
71 LD X005
72 PLF M8
74 LD X006
75 PLF M9
77 LD X007
78 PLF M10
80 LD X010
81 PLF M11
83 LD X011
84 PLF M12
86 LD X012
87 PLF M13
89 LD X013
90 PLF M14
92 LD M3
93 ALT M15
96 LD M15
97 OUT T4 D0
100 LD M1
101 ORI T4
102 AND M15
103 OUT Y000
104 LD M4
105 ALT M16
108 LD M16
109 OUT T5 D0
112 LD M1
113 ORI T5
114 AND M16
115 OUT Y001
116 LD M5
117 ALT M17
120 LD M17
121 OUT T6 D0
124 LD M1
125 ORI T6
126 AND M17
127 OUT Y002
128 LD M6
129 ALT M18
132 LD M18
133 OUT T7 DO
136 LD M1
137 ORI T7
138 AND M18
139 OUT Y003
140 LD M7
141 ALT M19
144 LD M19
145 OUT T8 D0
148 LD M1
149 ORI T8
150 AND M19
151 OUT Y004
152 LD M8
153 ALT M20
156 LD M20
157 OUT T9 D0
160 LD M1
161 ORI T9
162 AND M20
163 OUT Y005
164 LD M9
165 ALT M21
168 LD M21
169 OUT T10 D0
172 LD M1
173 ORI T10
174 AND M21
175 OUT Y006
176 LD M10
177 ALT M22
180 LD M22
181 OUT T11 D0
184 LD M1
185 ORI T11
186 AND M22
187 OUT Y007
188 LD M11
189 ALT M23
192 LD M23
193 OUT T12 D0
196 LD M1
197 ORI T12
198 AND M23
199 OUT Y010
200 LD M12
201 ALT M24
204 LD M24
205 OUT T13 D0
208 LD M1
209 ORI T13
210 AND M24
211 OUT Y011
212 LD M13
213 ALT M25
216 LD M25
217 OUT T14 D0
220 LD M1
221 ORI T14
222 AND M25
223 OUT Y012
224 LD M14
225 ALT M26
228 LD M26
229 OUT T15 D0
232 LD M1
233 ORI T15
234 AND M26
235 OUT Y013
236 LD T4
237 OUT M27
238 LD T5
239 OUT M28
240 LD T6
241 OUT M29
242 LD T7
243 OUT M30
244 LD T8
245 OUT M31
246 LD T9
247 OUT M32
248 LD T10
249 OUT M33
250 LD T11
251 OUT M34
252 LD T12
253 OUT M35
254 LD T13
255 OUT M36
256 LD T14
257 OUT M37
258 LD T15
259 OUT M38
260 LD M45
261 OUT Y15
262 END

网友B:
有关设定时间的方法:
外面的时间继是器的电源由Y014控制,
X014由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头控制,
设定时间时按下X000十秒以上,等到时间继电继所设定的时间,自动写入,再过几秒,时间继电器停止工作,直到下次使用
有关电铃:
由Y015控制

网友B:
X0至X13,是第一至第十二组定时使用以及停止,______-第一次按下是使用,第二次则停止,
Y0至Y13是对应的指示灯控制,

网友B:
由于初学,而且是自学,未经高人指点
使用者,
慎用!!!!!!!!!!!!

网友B:
期待有更多类似的程序,
___---等待编的程序,不为别的,只为了多学

网友B:
喔 忘了和你说了,,,,,时间的设定范围为::0至600S,最好不要设定为300S,因为那是一个临界,可能会出错,具体表现未知,
若要设定更大的值,请自行添加>>.....

网友B:
奇怪了,都几天了
怎么没有人过来说说,
指点指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