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请问,ProPBWin C-Package03如何仿真呀,一点模拟,怎么就找不到模拟数据文件呀!

网友A:
2000系列的软件单独是没法模拟的,必须结合人机硬体才行

网友B:
支持 我正需要这个哈

网友C:
在传输设置记住要勾那个模拟!
  •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网友D(2009-06-29):
    都有实际的硬件了,还模拟什么啊,直接看硬件的运行就得了,还是三菱的GOT仿真好啊。

网友E(2009-11-19):
    就是没有硬件才搞模拟啊

网友F:
    又学了一招!

网友G(2010-04-26):
    哪里有教程下载?

网友H:
    那建议你使用GP3000或者ST3000系列产品。
    PRO-EX软件可以实现离线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