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最近要用s7-300,所以想先下个软件熟悉一下,可屡屡安装失败!先从论坛里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4465.html下载了西门子Step7_V53_SP2中文版ISO ,又从论坛里下载了授权。安装之前按照西门子官方网站里提供的方法卸载了有关Siemens的软件,删除了注册表中的相关项!。我的系统是xp sp2 Ghost版,CPU amd3600+ ,安装了绝大多数补丁!用DAEMON Tools打开安装,传送许可证密匙选择了否,一直装到最后点重启前出现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2.1    错误!”的提示。重启后。点击SIMATIC Manager图标,显示“STEP 7发现自动许可证管理器存在问题。正在关闭应用程序。请重新安装自动许可证管理器”然后打开授权选择了“安装单个授权”,启动SIMATIC Manager还是出现上述提示,接着又下了一个授权解压后将文件剪切到C盘根目录下的AX NF ZZ,再启动SIMATIC Manager,还是不行,接着手动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安装完毕后查看C:\Program Files\Siemens,发现没有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整个安装过程没有做这个事“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我真的没办法了,只好求助大家!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密匙和授权是不是一回事?还有这个STEP7V53key.exe有下载的吗?西门子 STEP 7V5.3 SP2 Professional版和西门子 STEP 7V5.4 SP3 Professional版区别大吗?再次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1.确认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是否安装完毕;
2.确认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服务是否启动(在【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里);
3.建议安装纯净版XP Professional操作系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1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这个当时装完了,但C:\Program Files\Siemens,发现没有这项。提示“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2.1    错误!”
2在【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里也没发现这项
以上两项不知道怎么解决
3纯净版XP Professional操作系统?非得装正版吗?
请再赐教,谢谢!

网友B:
授权即密钥,他们是一个含义。

至于step7 v5.3 sp2中文版与step7 V5.4 sp3中文版的差异,5.3的中文版是一种尝试,你可以将其看做step7中文版的测试版本,因此,它没有sp3版本,仅仅是一次中文化的尝试而已,是为了应对施耐德的Untiy Pro软件的中文化而仓促产生的版本。

而对于step7 v5.4 sp3的中文版,它可以看做一个step7的正式中文版本,因此它有sp4的升级以及SP5的升级。他们的主要差异在于翻译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如果用惯英语版,仍然会不习惯,与它的前辈一样,它仍然会出现一些意外问题,出现问题然后在后续的版本中予以更正或许正是微软的风格。

因此,Step7 V5.4 sp3之后出现了sp4,SP5两个大约各800M的补丁。

如果你当前的授权管理器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尝试使用更高版本的授权管理器,但是要注意的是,高版本的授权管理器不在对非浮点授权提供支持。

Regards

网友A:
在【开始】--【所有程序】--【samtic】里面看看有没有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没有的话,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再手动安装一遍;不行,按照楼上建议安装个高版本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再不行,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换个操作系统再试试。看论坛上好多兄弟都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楼主:
谢谢两位老兄的耐心指导!手动安装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2.1,还是不行!真不知道怎么办,我下载个SIMATIC STEP 7 V5.4 IncL. SP3中文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