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接近开关

楼主(2009-05-22):
大家好呀!我是个新手请问大家接近开关用万用表怎么测出好和坏呢?

网友A(2009-09-28):
接近开关通常是在接近铁磁材料时通断状态会发生变化,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如果是三线开关 应该能量出0.7V左右的电压
但最好通电试验,通电后可以直接量出来
要是两线可以通电用继电器试验,
不过要注意两线电容开关接错了容易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