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扩展模块无动作

楼主(2009-05-22):
我用的是FP-X C60R,后面用了两个30点的扩展模块,60点上有两个AD2模块插卡,两个30点后面还有FP0扩展模块,我输入了程序,但只能是60点上的能动作,也就是CPU自身带的能动作,那两个30点的就是没有输入和输出,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A:
FP0的扩展是要用专用的适配器才可以和FX匹配的吧,否则是不可以的
不动做的原因有可能是WX/WY的地址分配不对吧........
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