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通电就运转,转动时震动大,报警显示过载(ALE1)

楼主(2009-05-22):
你好!
哥们,有事请求帮忙,谢谢!
我买了一套二手伺服自学,刚买回来用时还好,运转正常,最近出了趟远差,有十来天没用它吧,今天拿出来学习时,出现状况了:接线正确,通电就运转,转动时震动大,也不需给发脉冲,报警显示过载(ALE1),本人不能解决此问题,特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A:
确定一下参数设置
可以改成位置模式试下,如果位置模式下,没有收到脉冲信号就自已转,多半是驱动器有硬件问题

网友B:
电机线接反或者编码器线接错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二楼说的是,还可能是刚性设的大

网友D:
我刚学的时候也遇到过,,就是伺服电机线顺序错误,UVW三相一定要对好

网友E:
看看是否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