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一上电就报警,请教各位。

楼主(2009-05-23):
本人用的三菱MR-J2S-350A的伺服,电机是HC-SFS352。在调试过程中断过伺服和电机之间的线,也就是说没有断伺服放大器的电,而断了电机的电。刚开始还走了几下,后就出现24号报警。现只要一上电就报警,查手册说是输出电源接地报警。查线没问题。请问各位高手:是否是伺服放大器有故障了?这样不断放大器电源而断电机的电源对伺服有影响吗?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吧。

网友A:
TE端烧了吧,要送去修了

网友B:
應該是電機壞了

网友C:
好象是电机对地了吧

网友D:
是否是伺服放大器有故障了

楼主:
感谢各位了,是放大器输出对地了,电机是好的。就是郁闷为什么只断电机的电源会烧坏放大器?

网友E:
放大器坏了。我段时间还遇到了。如果是全新的那就是质量的问题了。如果之前用过那就是电机有短路才会把放大器给烧坏的。

网友F:
電機斷電是要燒壞放大器。
因爲沒有的位置反饋,放大器會最大地輸出。
也就是說,把編碼器綫斷開,電機會飛快轉動。
請多多注意。
充耳不闻

网友G:
不能直接断电机,驱动器会烧的

网友H:
伺服放大器电源板烧了,我们这经常遇到

网友I:
伺服放大器不能带电这样拆点击的线

网友J:
报24 放大器坏了

网友K:
扭距控制电机的电源线是不可以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