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选型

楼主(2009-05-23):
控制三相电机,需要平凡的启动. 几秒停几秒开 电流大约在十几安培
用什么样的接触器好

网友A:
最好能选大一档

网友B:
最好选型大两个型号

网友C:
最好选择无触点半导体启动器。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按电机的起动电流1.5倍

网友E:
平凡起停对触头是一种考验,建议选择牌子好的如ABB、施耐德、天水等
额定电流选择看你电机带的是什么负载,是否带负载启动作相应调整

网友F:
十几安的电流频繁启动?启动/停止都只有几秒的时间
我觉得你只有烧电机的机会了,不会有运转的可能,大方的估计,启动9秒,停止9秒吧,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的话,不会有好的结果
--------不要被机械工程师牵着鼻子走,搞控制的人所必须要在机械设计的过程中有预见地配合机械设计工程师,这是非常重要的
下载积分:+1(jiouling) 鼓励一下!

网友G:
机械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H:
电机功率应该在11KW左右吧。
这样频繁起停电机不是好的方法。
如果机械方面无法做改动的话建议使用接触器电流比工作电流大两倍或者使用固态继电器试试。
如果机械方面可以改动的话在电机与负载之间加一离合器。
本人使用过5.5KW的电机(进口)工作方式:正转2秒——反转2秒——停止大约10秒左右,循环工作方式。
用的是富士交流接触器电流加大2倍。

网友I:
最好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J:
你可以利用液压马达来解决这个问题,由电机带动油泵经过电磁阀去控制液压马达,即可不用频繁启动电机,又可以频繁控制输出的启动和停止

网友K:
频繁启动,长时间工作,带大电机,接触器没烧,电机也要烧了

网友L:
用施耐德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M:
6楼张平全说的对,那样的频繁起动停止,只会烧电机.应想办法改变工艺.
另外,选接触器,可以考虑选可控硅的,就是3楼说的无触点半导体启动器,这种可控硅可通断上千安的电流,在现在的煤矿用的大型提升机上已有应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H:
电机功率应该在11KW左右吧。
这样频繁起停电机不是好的方法。
如果机械方面无法做改动的话建议使用接触器电流比工作电流大两倍或者使用固态继电器试试。
如果机械方面可以改动的话在电机与负载之间加一离合器。
本人使用过5.5KW的电机(进口)工作方式:正转2秒——反转2秒——停止大约10秒左右,循环工作方式。

电机启动如此频繁, 启动时间只有两秒,太少了点吧,这样电机都还没有运行起来啊,我只做过最少运转过三十秒左右的

网友O:
才运行几秒就要换向?
我晕了,电机不了的..
特别在换向那一顺便,电流特别特别大...
本身对电机造成很大影响.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P:
如此频繁,用接触器控制推荐LG,电流选额定的2倍,如果价格允许,用国产的变频器,对机械冲击小,保护完善。

网友Q:
同意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