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软件问题

楼主(2009-05-23):
在上传PLC程序时选择程序+注释,结果显示如下内容:
读入的数据超过memory cassett的容量或者不能写,请确认PLC参数容量设置。[ES:018020157]
这是那里设置不对呀,请赐教!!!
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A:
有些PLC类型不支持注释,如FXOS
不知道你用的是否是这样的PLC!

网友B:
从PLC上传到哪里?如果放在E盘或F盘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放在空间不够的其他盘里了?
还是从电脑向PLC里传,程序太大了?(这样的情况更少)

楼主:
先谢楼上的两位!!
我用的是FX1N和FX2N的PLC,是从电脑下载到PLC中。
程序也不大,一般在2000步左右。
就是不知道是那点设置不对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了呀,

网友C:
不要选择注解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碰到过,可能是plc的存储空间不够吧,不选注释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选择程序即可

网友F:
三菱的PLC的注释是日文的,你下载他有什么用?

楼主:
程序和注释都是自己写的,传到PLC去。是方便以后维护时直接读出来好看程序。

网友G:
可能是注释太大,FX系列内存太小了

网友H:
FX内存里没有专门的注释存储区,如果想传注释的话,需要单独分配空间。具体设定在PLC参数的第一页上,每50点注释要占用500步的程序容量

网友I:
三菱PLC里面不能存注释的,注释只能存电脑上的程序中编写和修改同步时看,从PLC读出的程序也不会有注释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J:
五楼说得对,不要选择注解就可以了。PLC里面的文件寄存器装不下你那宠大的注释文件。

网友K(2009-06-22):
用GX Developer软件打开程序后,在左边那个框子里,有个“参数”选项,双击其下拉菜单的“PLC参数”进入参数设置对话框,里面有“内存容量”、“注释容量”、“文件寄存器容量”、“程序容量”,四个项目;只有前3个可以选,在保证“程序容量”大于你的程序的大小时,可以设置“注释容量”大一些,完成后点“结束设置”,就可以下载注释到PLC里面了。不知道能看懂否,不会发图片,痛苦

楼主:
看懂了,其我也这样做过.程序容量太小了.只适合程序少的工程.谢谢!

网友L:
15楼说的很对,支持

网友M(2009-0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