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3):
各位老师!请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程序能不能用;万分感谢!我是初学者
以下是程序要求;
某一车库门要求自动控制,车库的门内外各有一传感器,用来检测是否有汽车通过,当有汽车要进车库时,门外传感器检测到有汽车来,门自动打开,汽车开进车库,开到门上限时,开门过程结束,当门内传感器测到汽车已通过时,开始关门.碰到门下限,关门结束.当汽车要出车库时,门内传感器检测到有汽车通过,车门自动打开,当汽车通过门外传感器后,车门自动关闭.当车库内停满十两汽车后,如外面再有汽车进来;车库门不开,但库内的汽车可以开出车库.

图中X001作门外感应器
    X002作门内感应器
   X003作门上限感应
  X004作门下限感应
  Y1驱动电机正转车门打开
  Y2驱动电机反转车门关闲

网友A:
关门的时候是门一旦升到位就开始关门,而如果此时车还剩余一部分在门下面(比如车子刚好故障)就会出事。个人认为在OUT Y2前面加入ANI X1和ANI X2。不过如果车子没通过门的时候下限位会一直处于ON的话也就不用了。
门上升到位;上限开关X3断开;Y1停止,门内感应后M0接通才会关门
  • 下载积分:+1(张荣熙)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位张荣熙 同学很用功,现在很稀有了,值得表扬;我向你学习。
    我想跟你探讨个问题:如果车辆连续进(出)时,你如何处理?现在你是关了门才能计数,如果车辆连续进(出)时,不关门能不能计数。
    再有,加个数码显示器来显示库存车数又怎么做?
    谢谢老师指点!哪我再想想!再写过~数码显示器是什么原理显器的啊?我不了解数码显视器啊!可以给点提示吗~呵呵
  • 下载积分:+1(张荣熙) 热心助人!

网友C:
    按程教授的那个例子来做 太老了...很多细节都不清楚,

    开门速度多快?是我车进去了 门还没开到位? 如果是,那这门怎么自动来关?

    我车到门口,门在开,但是里面同时出来一辆车,这怎么计数?

    这样的例子  只有在理论中才使用得到,实际中几乎没人用这样的方法来控制

    传感器?  那我飞只鸟过去,你也给我算是一辆车进去了?

    车库门都是用地磁感应来检测是否有车进 出..........

    而且出去有出去的通道门 进来有进来的通道门 各有各的通道
    呵呵~哪这个程序怎么写好啊?你有写过这个程序吗?给我参考一下~
  • 下载积分:+1(张荣熙) 热心助人!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小弟见解:因为车库门内外只设一个感应开关,如果几辆车同时进出一个感应器是无法识别.所以我假设车库门只能为一辆车单独进出来编程:以下为新写的梯形图~~`~~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谢~
          就一楼和二楼和三楼所提的问题
    1车开在中间还没开进去
    2车开进去了门还没开到位
    3车不关门能不能计数
    经过改良:关门的条件是1门内外没感应2门全开用计时器5秒后关门.如果门正在关,比如关了一半,只要门内外有车进出立刻打开.
    计数原理是;门外先感应,门内后感应为增计数;门内先感应,门外后感应为减计数.不过这些都是在理想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有车开到门感应后又开回去,这样就没办法计数了,我本人觉得现实中应该安装车位感应器,每个车位装一个,这样就简单多啦~哈哈~~~~~~~~
    附件: 车门自动控制5.26.rar (11 K) 下载次数:6

网友C:
    我在这用了6个输入 4个输出(似乎刚好用FX1S的某款)
    X0  门外传感器               Y0 电机正转   (开门)
    X1  门内传感器               Y1 电机反转   (关门)
    X2  门上限位                  Y2 警示红灯
    X3  门下限位                  Y3 警示绿灯
    X4  手动开门
    X5  手动关门
    X6  门下方障碍物检测

    老师你真是太有才啦~学习啦!原来M8200放在计数器前面是可以倒计数的呢,
  • 下载积分:+3(张荣熙)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讲的太好了

网友E:
    那我可不可以定义 门内的传感器为减记数 门外的传感器为加记数?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E:
    补充一点,都为单通道的,可以加个警示灯 内外各一个 用传感器控制他们, 先碰到就先出(进).用来警示有车出(进).

楼主:
    就五楼老师的梯形图!我想问一下,如果正在关门关到一半有车要进出怎么办,是不是要等它关闭了再开啊,关门停止必须门全关闭或门下感应障碍物,如果门关到一半,而车又开不进时,下面就感应不到障碍物啦,关门就不会停止,我觉得如果门内外感应X0和X1由上升沿改为下降沿,而在关门回路串入X0和X1上升沿,这样只要有车在门内外就不会关门;只要车离开感应线才会关门,如果门关到一半,有车进出,门内外感应上升沿就会使关门停止,而关门停止就满足了开门条件,使门打开.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呢

网友F:
    5楼的方案用FX1S-10MT的就够了

网友G:
    我只是来看看,我是看客

网友H:
所有的程序都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来的,并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如果只是为了比相互之间的无知,那就太可悲了!!!!!只有说不清的要求没有做不出的程序!!!

网友I:
我也是初学者 不太懂这个复杂的程序

网友J:
对不起,问题太过简单。你不上传程序,不能进行给你修改
最好的办事是对现场的PLC进行调试,能够一次在程序里面写好程序就能运行(0.5K步以上)那是神了。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K(2009-07-19):
我感觉 对于计数方面完全可以单做出来 不要受开门关门的影响 但看门和关门就要受技术的影响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