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3):
温度传感器原来接在一个小型温度控制器上,在25度电阻约10欧。
我要在触摸屏显示温度,PLC是FX2N,屏是PROFACE,FX2AD模块能联吗?如果不行,需要什么模块和温度传感器。

网友A:
应该用FX2N8AD才能接温度传感器,或用FX  2N 4TC 温度摸块。2AD 好象只接受摸拟信号;

网友B:
楼主应说明一下温度传感器的具体型号,是PT100的还是PT1000的,如果是上述型号,楼主应根据传感器选用相应的热电偶温度模块,或用FX2N8AD模拟量输入模块配用输出为4~20MA或0~10V模拟信号的温度变送器。
以上~~

网友C:
FX2N-4AD-PT用PT100热电阻.测温-100~600度.分辨率0.2~0.3度.FX2N-4AD-TC用K或J热电偶,测温0~12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说明一下温度传感器的具体型号,是PT100的还是PT1000的,如果是上述型号,楼主应根据传感器选用相应的热电偶温度模块,或用FX2N8AD模拟量输入模块配用输出为4~20MA或0~10V模拟信号的温度变送器。
以上~~

我温度传感器是国产上海产的,具体的型号现在记不得,原来的温度控制器是欧姆龙的可以设定温度上限和下限。

网友D:
用一款带有与显示温度同步输出模拟量的温控仪,用FXN-2A/D可以了。韩国产奥托尼克斯公司的有一款,价格比较好才400多元可用

网友E:
如果是OMRON温控器上出来的 4~20MA  是可以用 FX2AD模块的吧....

如果是传感器直接接到PLC上,要用温度模块来读入PLC 经过相应的运算放在D中,在屏上显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可以!用温控器的模拟输出作为2AD的输入信号

网友D:
PV值4-20mA传送输出到ad模块就行

网友G(2009-06-27):
用FX2N-2LC来控制会好一点的,这样在触摸屏上用D显示就可以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OMRON温控器上出来的 4~20MA  是可以用 FX2AD模块的吧....

溫控器電流輸出是控制SCR輸出來控制加熱器電壓變化來達到加熱恆溫的目的,這並非溫度值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