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温控表调不准确,是产品的问题还是我没有调出来

楼主(2009-05-23):
我现在买的温控表是PID控制仪表,但是里面没有调回差的功能,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都没有这项功能呢,那样的话会倒致接触器的使用寿命。而且接触还会连续的乱动作,请问大家是我买的表有问题,还是这种控制器根本就没有这种功能,我以前没有用过这种表,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我是用来做恒温控制的,顺便也希望大家提供一些好用的这种类型控制表。

网友A:
这样不能用接触器,应该用固体继电器控制加热。

网友B(2009-07-09):
做恒温控制建议你用可控硅控制加热,

网友C:
赞成一楼的,还有用固态有个好处呀,就是听不到接触器那讨厌的声音,使用寿命也长。其实你可买富士的温控呀,功能很全的,还有你那温控表不可能没有零点漂移调节功能吧。如没有该功能其实你也可在PID自整定完了后再调节相应的PID的值也可达到准确的温度的,就是花的时间多点。

网友D:
现在的温控应该都会有,不知道你是什么型号的温控,一般把参数里P调成0就可以ON/OFF控制了

网友E:
一般都可以的 大多现在也都可以自整定功能 至于调回差 就更一般般了

网友F:
问一下楼主,你买的是什么型号的仪表?

网友G:
用富士温控表较好,PID/模拟控制/阶梯升温都可以,价格较高。型号根据需要咨询供应商。

网友H:
轨迹球工业键盘欢迎
http://www.nsdtech.cn/
询:向先生 13612907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