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于恒温控制的知识

楼主(2009-05-23):
我现在在开发一台清洗机,它的具体工作原理如下:开机后首先要升温,升到50度以后就要停止,温度到了55度以后就要制冷,到50度又要停止制冷。如果温度低于45度的时候又要加热,到50度又停止加温。我现在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温度控表,请问用一般的温度PID控制表能行吗?大家能不能给我一个好的方案让我解决这燃眉之急。也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温度控制器。多谢大家给我留言。

网友A:
买有三段控制的温度表。

网友B:
对了买一个智能型的多段温度控制仪,同时可以检测好几个温度,还带了多组继电器输出的!很好用的!

网友C:
这个用我们常用的OMRON或要,山武的温控器就可以,只是温控器设定时根据你的要求就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