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3):
             大家好,请教高手们个编程问题,本人电子电工职中毕业,懂电工控制线路,在论坛上得到大家帮助自学懂了点三菱FX PLC编程,现想把台自用机器改成自动,好在老爸面前威风一次,不要老说我上网不务正业。 原机器原理:一个2米长的梁上装有三个相隔500MM喷头(冷风,喷色,热风)由一个0.75KW变频驱动电机里外摆动行程600MM 可调(行程开关)速度也可调,左右行(工作时一个方向)由二个滚筒带动一条700MM宽的工业皮带,电机2.2KW(变频可调速),皮带工作长度2.4米。工件为厚20MM木板,长1500MM 1400MM  宽500MM 400MM 几个规格混合一起由皮带带动经过3个喷头,木板间有100MM间隔 。
     机器流水作业,原来设计木板宽为一个规格(不同规格用行程开关控制),木板间没间隔。现在由于木板几个规格混合一起加上木板间有100MM左右间隔,流水作业时浪费了不少的油漆,加上喷在皮带上难以清理。现想把机器改个自动操作,设计在皮带头处用16个带弹簧那种行程开来检测木板宽度和间隔(精度要求不高),用两个编码器分别检测里外位置和左右位置,三个喷头用电气阀控制 当检测到喷头下没木板时关闭喷头。现想向编程高手们请教个方法,要用到那个指令,或者有想关的程序参考参考。
           小子在这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A:
好在老爸面前威风一次,当燃要自已动脑了。

网友B:
我觉得也是
不过你都把你的动作顺序都写出来了
就参照编程手册把它写出来啊
逻辑都有了应该不会太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
不过你都把你的动作顺序都写出来了
就参照编程手册把它写出来啊
逻辑都有了应该不会太难吧

sky_fly大哥,您好!请问用两个编码器进行二维位置计数该怎样编程? 谢谢。。

网友C:
顺序都不知道怎么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