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急停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05-23):
我公司现有一台喷砂机,可是我发现喷砂机急停按钮串在了plc的电源上,当喷砂机急停按下时plc整体断电,我感觉这样控制有点不好,是不是这样啊?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无什么不好之处。

网友B:
没什么问题,只是从起比较慢罢了

网友C:
这样也可以。要不你可以将急停开关的常闭点接入PLC的输入点上,当按下急停时由PLC程式执行其停止动作。

网友D:
最好是在程式上控制 想你那样的话 如果不能改程序的话 建议你改线路 急停控制 PLC输出部分的电源 保证PLC 不断电

网友E:
我觉得程序上 硬件上都要有 我不过硬件上就不能这么简单

网友F:
看具体要求,程序上可清零刷新来实现,直接断电源也可以。

网友G:
对于plc电源的性能是一种考验。

网友H:
本人觉得 ,硬件上可以再负载电源上加个急停 使得有输入没有输出就可以,这样比较好,当然也可以是别的

网友I:
个人观点。把急停串在输出电路中。但也有缺点。最好两个都做。PLC内部及硬件上做!

网友J(2010-01-07):
急停的常闭点 断开PLC的输出回路
急停的常开点 接入PLC在程序处理

网友K:
急停应接常闭触点.接常开触点不安全存在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