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关于控制伺服多段速问题, (见图)

楼主(2009-05-24):
我用2个DRVI指令,1个频率高,长度长. 1个频率低,长度短. 先执行频率高,长度长的, 后执行频率低,长度短的,然后伺服电机停下来. 效果不是很好,中间有时会停顿,
请问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记得好像一个可变速的指令。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B:
用一个相对定位指令就行了,改变其频率就能得到不同的速度了。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C:
不知道速度 模式能控制不?
知道速度 加速减速时间 可以走出图上的曲线..
多段速 参数8 9 10 72 73 74 75 可以设置7种速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要求是位置控制,

网友D:
位置控制,
用二條指令,那麽在執行完第一條后,會減速停止,再執行第二條,
所以中間有停頓。
如3樓所說,用一條指令,中途改變速度。
充耳不闻

网友E(2021-11-10):
三菱FX3U PLC本体机,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