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关于下图的程序  首先格式字是 H0C81  8位模式   但是这D130 ~D137的数字代表的 是什么意思?

这是用的MODBUS协议通讯的吗? 如果是那因该是RUT的方式了....MODBUS的功能指令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06   03

感觉和RUT的指令格式对不上呢...

ABB  ACS550-01说明书上 也找了,关于ABB------2种通讯方式 EFB内置总线和 FBA现场总线

EFB 方式不就是用的MODBUS协议通讯的吗? 格式字是H0C81 那就是用了FX2N-485BD板来通讯的了

那就是用的 RS485    EFB内置总线通讯方式了.ABB有专门的一个通讯指令代码表吗?

D130 ~D137的数字代表的意思?要对照什么来看,才能看懂?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有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讯的相关资料或者程序吗?

有的话床来一份     谢谢

网友B:
你把整个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来个程序 大家看看呢............... 三菱对ABB通讯.rar (12 K) 下载次数:69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关键是想知道 发送D130~D137的RS字串 是什么意思? 读取 还是 写入

电流 还是 电压 还是HZ 或是启动 等.....

怎么来理解图上的一段程序?

期待达人来解答.........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怀疑它 是不是用的MODBUS   RTU协议?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斑主 求助一下啦  这是什么意思?

关键是想知道 发送D130~D137的RS字串 是什么意思? 读取 还是 写入

后面的D多少到多少是CRC校验?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下载下来看看,
ACS510、ACS550、ACS350等系列变频器中均内置了Modbus现场总线,查看变频器参数9802(COMM PROT SEL)是否为1 STD MODBUS
53组参数设定应与PLC中的通讯协议设置相同。D8120的值,将16进制转成二进制一一对应看一下

你这个程序是不是在设备上下载下来的,
我没找到变频器的中文说明书,英文的我又看不懂,没通讯协议也不好说对不对,用H48开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启动电机: 01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
主机向ABB传动通信协议的控制字CW(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51(16进制数为47F)

网友C:
贴个通讯协议上来,对应看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RUT的协议该是

站址  功能码  数据区  校验码

实在对不上啊.........这程序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就下了看看,没看懂...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D130------D135意思是  向地址码为48的从站中的00h存储器写入内容06h,最后两位(D136 D137)是CRC校验码。
  00h 参数设置为06h查下变频器就知道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