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在推进夹紧和后退放松动作采用液压还是气动合适?性价比如何?

网友A:
各有所长啊.液压不受工作场所限制.而气压就不一样咯

网友B:
不知道你要压什么物品。如果对压力要求不高的话用气压,气压的弹性大,干净方便。油压的压力大,要有油泵电机油箱。
  • 下载积分:+1(jiouli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chzy_114)
  •

网友C:
    一般都用去呀吧

网友D:
    看情况,气压的简单

网友E:
    我同意2楼的看法

网友F:
    主要看你的力有多大

网友G:
    如果夹的是比较小 比较轻便 的物体  那就气压吧 简单便宜

    如果夹的比较重 比较大的物体 还是用液压...要好...
  • 下载积分:+2(chzy_114)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夹的是比较小 比较轻便 的物体  那就气压吧 简单便宜

    如果夹的比较重 比较大的物体 还是用液压...要好...

    另外还要看使用的场合。
  • 下载积分:+3(chzy_114)

楼主:
    我公司是生产铜棒的,应该很重,夹紧是要求棒材在外力的作用下不松动。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是生产铜棒的,应该很重,夹紧是要求棒材在外力的作用下不松动。谢谢大家的指教!

    既然这样,建议楼主用液压,这样稳妥。
  • 下载积分:+2(chzy_114)

网友B:
    强烈建议用油压的~~!~!~!

网友J:
直接用油压夹头好啦

网友K:
看夹力的大小,太大用液压
看使用的场所,分布点较多的话用气压方便
同等条件建议选气压
下载积分:+2(chzy_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