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各位师傅们:你们好!我有一台ADC-8018热电偶与FX2N-80PLC通讯可是通讯正常就是没有数值

LD M400
MOV D3119  D3528
MOV D3120  D3529
MOV D3121  D3530
MOV D3123  D3531
HEX D3528  D4032  K4-----------而D4032没有数值D3528有48数值
BIN  D4032 D192

请问这是什么回事,而之前没有问题就是跳闸后就出现上面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程序是把D3528~D3531的ASCII码转成16进数传到D4032和D4033中.你监控下D4033有没有数值,M400接通未?还有M8161在程序中有没有驱动..BIN指令不可能将16进数转成二进数啊???????

楼主(2009-07-13):
引用楼主huangfei2008于2009-05-24 13:22发表的 FX2n-485-bd 通讯 :
各位师傅们:你们好!我有一台ADC-8018热电偶与FX2N-80PLC通讯可是通讯正常就是没有数值

LD M400
MOV D3119  D3528
MOV D3120  D3529

我在监控时,发现HEX没有转换,而且用PLC诊断报告运算错误;错误代码6706.请各位师傅帮帮我解解这个难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