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丹佛士 变频器

楼主(2009-05-24):
请问:丹佛士 变频器VLT2900的变频器如何实现二段速度的控制,硬件电路怎么接?

网友A:
没见过2900.只见过2800跟5000系列

楼主:
那三个型号都有的呀

网友B:
上面应该有多段速度设置啊,我晚上看看手册了再告诉你啊

网友C:
没玩过变频器吧

网友D:
找一电位器接到50,53,55这三个端子上就实现无级调速了

网友E:
我没有2900的说明书,只有2800的说明书,没有空才研究这种变频器的操作如何,
以前看过好像有点不太好懂,,楼主要是经常接触这种变频器,那接线和参数相当的熟悉了,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只需要加一个小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不需要加电位器等等。
就可以很容易实现两种速度自由切换,如果有现成的触点,连小继电器都省了,

楼主:
我经常用三菱的呀!DANFOSS的是这次可乐指定的呀,不过没用到二速!只是想了解,以后碰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