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WINCC 不能打开页面编辑报表器????????

楼主(2009-05-24):
WINCC 不能打开页面编辑报表器?????? 提示800401F3 错误,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A:
你应该是用优化大师优化过系统吧
只有再装一次软件了

楼主:
试过重装也不行呀,重装时,提示出错呀!!(如下图)

网友B:
呵呵,掺了,把系统也重装了把

网友C:
請升級你的Wincc版本,WinccV6 SP2早就被棄用了。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