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手上有几个同样故障的CPM1A PLC,表现为上电后仅PWR电源及ERR错误两个指示灯亮,请教该从何入手?

网友A:
PLC里有程序吗?程序后有END指令吗?如果有就可能是其他问题,用串口读出故障情报,排除故障。

网友B:
联机查看故障报警信息,根据集体故障信息情况进行。

网友C:
在线查看故障再寻求解决办法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谢谢大家,我忘了个问题没说清楚,就是通讯也连接不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忘了个问题没说清楚,就是通讯也连接不上了

用手持编程器看看能否通讯。如果可以,用手持编程器修改通讯参数设置。否则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A:
手编不通讯?还是CX-P?如果都不通讯,就需要串口调试工具,解决通讯故障。硬件问题可能性不大!

楼主:
谢谢各位,是CX-P不能通讯,手上暂时没有手持编程器,等下找个试下。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2009-10-20):
引用楼主leerking于2009-05-24 17:09发表的 CPM1A故障求助 :
        手上有几个同样故障的CPM1A PLC,表现为上电后仅PWR电源及ERR错误两个指示灯亮,请教该从何入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还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0-01-18):
引用 网友A:
手编不通讯?还是CX-P?如果都不通讯,就需要串口调试工具,解决通讯故障。硬件问题可能性不大!

             十分感谢!两种通讯都没反应,“就需要串口调试工具,解决通讯故障”,具体怎么做呀,请高手指教!

网友E:
我也是有楼主的问题 连接都连接不上 欧姆龙公司叫寄给他们维修

网友F:
先发送@**回车,再发送@00SC0050*回车,看PLC是否由RUN转为编程模式,

网友G(2010-04-23):
I/O BUS ERR为I/O地址分配错误

网友H:
I/O BUS ERR  0   楼上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