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泰克ADP6为何安装不上???

楼主(2009-05-24):
请问:海泰克adp6安装时出现如下画面停止安装,为何?

网友A:
你的文件是否完整?还有安装别的是否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同样软件在别的机器上都能正确安装,就是一台机器出现画面所示报警!是何原因?

网友B:
重装操作系统吧!

网友C:
也可以到海泰克网上下载一个软体,再用自己的授权

网友C:
他的软体还是不错,尤其模拟软件,超棒。超过Pra-face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