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楼主(2009-05-24):
DPLSY D23 D74 D34 Y0
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上面的D23
D74
D34
Y0
在这条指令里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可以这么用吗?
我见过的 这个指令 只有三个目标操作数
PLSY S1 S2 D S1是脉冲的频率 S2 是脉冲的个数 D 表示通过D输出脉冲
DPLSY 前面多个D 就是32位的嘛...比如DPLSY D23 D74 Y0
D23 D24的数值就是脉冲的频率 D74 D75的数值就是脉冲的个数 YO输出脉冲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