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哪位大哥进来看看,俺需要您的帮助,谢谢!

楼主(2009-05-24):
哪位大哥进来看看,俺需要您的帮助,谢谢!
请问:用电脑从PLC里面读取程序后,PLC里还有原来的程序吗?对生产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把PLC搞坏?本人没试过,请大哥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没有影响。只是读取而已。又不是清除。

网友B:
只要不是清除或者修改写入,不会有任何影响,既然是新手,只要注意擦做的时候选择正确 读取 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
既然是新手,只要注意擦做的时候选择正确 读取 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D:
读取,相当于你将原程序复制了一份,原程序是不会改变与消失的。

网友E:
显然不会 只是读出来 等于是复制一份在电脑上,PLC内部的程序还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没有影响,就是拷贝,如果你想清除,需在“在线”菜单里选“清除”

楼主:
明白了,谢谢前面的几位大哥!!
小弟还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带有触摸屏的系统,也是一样的操作方法吗?我读取的程序里是否也有触摸屏的程序?谢谢!!

网友G:
你读谁的就是谁的,读了以后只要不擦除就不会丢
对生命永远热情!!

楼主:
我读取触摸屏上的程序时是否也要像读取PLC的程序一样先打开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读取触摸屏上的程序时是否也要像读取PLC的程序一样先打开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呢?
是的

楼主:
楼上的这位大哥:
我用的是SWOPC-FXDU/WIN-C这个软件的,我想从触摸屏下载程序,是打开“传送”中的“DU...”还是“OS”?然后如何操作呢?
谢谢指教!!

网友H:
一定不会了  不错写入的时候要注意  内存不要写入  负责之前的数据和以后你改过保留的数据就会更改  后悔莫及啊

网友I:
不打开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又如何能上传程序呢!

网友J:
PLC的程序可以读取一万次,但要注意不要把通迅端口损坏了,

网友K:
没影响,维修电工群:81465186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定不会了  不错写入的时候要注意  内存不要写入  负责之前的数据和以后你改过保留的数据就会更改  后悔莫及啊

这位大哥,谢谢了!
看到你的提醒我想到我昨天下个程序的时候没有下到注释,是否就和你说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读取的时候也会出现内存写入这种情况吗?如果是真的就惨了!!!

网友L:
是的,要不怎么读

网友M:
不会的!!这个我保证!!前提是你的操作正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会的!!这个我保证!!前提是你的操作正确!!呵呵

我现在实在是不知道我操作的正确与否!我现在只有期待我没有搞错,否则麻烦就大了!
我下载完PLC的程序后,电脑提醒我软元件内存已经存在,是否要替换还是什么的,我就点了确定,到后来我打开下载的程序后发现没有注释才发现刚才的操作可能有问题!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