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老是自检是咋回事?

楼主(2009-05-24):
[
font=黑体]
各位大侠,最近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总是进行系统检测,就和刚开机时进行的检测是一样的,也没有故障报警,PLC是S7-400的。很难查,现在也不知道具体哪里故障,因为出现也是随机出现

网友A:
楼上字也太小了,都快要看不清楚了!

网友B:
检查电源系统

网友C:
最值得怀疑的就是电源系统,特别是PLC内部的开关电源电路,打开你那个PLC把里面的灰尘清洁一下,每次自检就相当于重新开机通电的瞬间
清洁一下试试看

网友D:
我也认为应检查电源。

楼主: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某个地方有短路现象,可就是找不到 很难找到

网友E(2009-06-23):
估计有系统报警,您需要用STEP7 Manager软件查看其故障缓冲区内的记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