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6800c 蜂鸣器为何响个不停??/

楼主(2009-05-25):
请教:
我刚用ADP6.2为PWS6800c 屏传输进去做好的画面,等连接FX-2n plc后,给PWS6800c断电开机,按F5开始运行,出现人机的蜂鸣器 不停的响,是何原因??
谢谢了!!

楼主:
没人理睬??

网友A:
PWS6800默认d0为系统控制区,d1的第7位控制蜂鸣器。应该是程序中将它置位了。
方法1.关闭系统控制区
2.避开D0-D20。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多谢指导!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