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互感器中5A电流里面转换出100mA电流来

楼主(2009-05-25):
我想从100A/5A互感器中采集出0~100mA电流来?成本比较便宜、简单的方法有没有?如果直接用100A/100mA的,可能相对成本会高一点,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电阻串并联

网友B:
变送器 不知道可不可以........
如果有这样规格的 就好了 找找看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使用5A/100mA的电流互感器
成本在10元左右

网友D:
直接用电流变送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