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西门子224cpu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09-05-25):
在电脑与plc通讯不上的情况下
有谁知道西门子224cpu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你都通信不上
当然无法清除其中的程序
一般是没有MMC卡的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不懂

楼主(2011-06-22):
用USB口的通讯线可以与西门子200的CPU进行通讯 而且还可以用38400的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