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EVIEW 文本显示器里面的程式下载下来

楼主(2009-05-25):
[求助]如何将EVIEW 文本显示器里面的程式下载下来?
有一台EVIEW文本显示器MD204LV4显示屏损坏,手头没有原程式,请问要怎样才能把程式下载下来,谢谢各大侠.

楼主:
有人知道吗,只要备份数据啊

网友A:
是什么东东坏了??只要不是屏的CPU和存储器坏,,那就把这块板换到新的文本上来!

网友B:
奉劝楼主,不要枉费心机了,MD204L的文本是不能上载程式的,要是用的话就把PLC的程序读出来,仔细分析一下程序,找出相应功能对应的地址,熟悉工艺,找地址不是一件难事,楼主再折腾也是徒劳无功,还是自己做吧,。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C:
还没有使用过

网友D:
不能上传的 只能重新做

网友E:
只能重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