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和西门子200PL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5-25):
大家好 我是一个学生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在个人电脑上 用Wincc 和 s7-200plc通信 行不行
是不是一定要有数据采集卡PLC才能和组态软件通信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买一根编程电缆就可以通信
或用Profibus总线加CP5611卡
或买一根德国Hilscher公司生产的NetLink也一样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flin124@yahoo.com.cn

网友B:
用编程绳连接就OK啦,或者自己搞条485线用7200的自由口,再用OPC做WINCC的服务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