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155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9-05-25):
大家好,求助一问题
我自己做了一根232的线,用于pc与三菱GT1155-QSBD-C通讯,
刚开始与屏通讯,成功了,并且将系统及通讯协议传进去了,
自己又花了一简单画面,也传进去了,
然后触摸屏重启了,再与触摸屏通讯,就通讯不上了,
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232口被占用了?
怎样清空屏里的数据?

网友A:
检查一下通讯电缆是否PLC与触模屏连接好; 触模屏内所选的PLC型号与实际的是否相同;画面中按钮及数据的地址与PLC程序是否一一对应;无需清空触模屏内数据.

网友B:
楼主确认一下GT1155的RS232口连接机器设置是不是被改了,从系统菜单(就是按左右上角进去的那个画面)、连接机器设置就可以看见了,正常和电脑应该是设成“9”,如果改成了其他的就不能通过RS232口传程序了。其实GT1000开始都有USB口了,市场上随便买一根Mini口的USB电缆就行
如果想清数据的话,连上电脑,选择“和GOT通信”>驱动器信息,将不想要的内容选上,点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