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150触摸屏

楼主(2009-05-26):
三菱的触摸屏还有程序设计吗,是不是直接用就行。和PLC相连

网友A:
当然要拉,不然怎么用?

网友B:
没有,但要作画面及设定相关参数.

网友C:
肯定要编写工程按钮或其他的你要显示的东西了,

网友D:
不理解楼主意思,单纯的显示不用和程序配合,但是要输入数据啊,切换功能啊,最好结合PLC 程序进行功能的设置

网友E:
我只用过1000的。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F:
要用PLC才行,不然不能监控数据,人机只是工业的一张脸

楼主:
但是GT1150触摸屏好像只用GT Desiger生成画面 并设置相关的参数就可以了 最后把创建的工程下载到触摸屏中就可以了

网友G:
它是跟PLC一起用,但除了要装OS基本系统(三菱公司已设置好了的)外,还要装工程系统(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画的)

网友H:
应该根据触摸屏的提示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I:
当然,必须用GT DESIGER 作出你想控制的画面,配合PLC使用

网友G:
要编写自己需要的画面

网友J:
肯定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