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 TAG中设置边框的问题

楼主(2009-05-26):
“边框类型”这一项中为什么是灰色的,无法选择?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A(2009-07-06):
在报警编辑器中,有一个应用扩展功能,选上后即可以进行编辑,但如果此屏不支持扩展功能的,则即使选上也无效。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