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6):
    大家好!最近要编一个程序,用CP1H控制2个伺服电机正反转实现2轴控制!
哪位大侠有PLC程序控制电机的程序!麻烦能不能发我一份,万分感谢了!
我的邮箱:jianyouhui@yahoo.com.cn

    先把困难说一下:我用PLS2发脉冲的话  比如@PLS2  #0  #0  D40 D46
但是脉冲0输出有2个点100.00 和100.01,那么我怎么才能知道他是正转还是反转脉冲呢?假设10000是正转脉冲,我想让他反转的时候,应该10001输出,可是这个时候10000也在输出,那么他是怎么实现反转的呢? 别人只用了这一个命令就实现了伺服电机的正反转!这个怎么实现的呢?
    跪求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发脉冲只用这一个命令就可以,但是正反转呢弄错了,用PLC的一个点控制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输入点,如果此点为0是正转,为1是反转。

楼主:
是不是说如果我要正转,就设定条件,条件达到了,让100.00输出给驱动器!同意100.01也是这样对吗?
设定条件的时候还有设定10000和10001不能同时有输出给驱动器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脉冲只用这一个命令就可以,但是正反转呢弄错了,用PLC的一个点控制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输入点,如果此点为0是正转,为1是反转。

1喽大哥的意思是说只有一个点就够了吗? 就是说10000和10001只用其中一个就够了?
但是CP1H里说的脉冲输出0有2个点输出呀!分别是10000(CW方向)和10001(CCW方向)
应该是这两个点来控制正反转吧? 不明白!请详细说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B:
你是用CW/CCW的方式來控制正反轉,100.00正向脈衝,100.01反向脈衝。
@PLS2  #0  #0  D40 D46是正向脈衝輸出指令,
@PLS2  #0  #10  D40 D46是反向脈衝輸出指令,
所以你需要二條指令,分別在正向或反向時執行。

用1樓的方式也很好,脈衝+方向,100.00脈衝輸出,100.02方向控制。
@PLS2  #0  #100  D40 D46輸出脈衝,再使100.02 ON或OFF執行正向或反向。
充耳不闻

楼主:
谢谢!有点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
高手,编码器不是可以区分正反转吗?
山东,15154199799
PLC编程调试,擅长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汇川、台达等品牌,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擅长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安川(YASKAWA)、埃斯顿(ESTUN)、川崎(KAWASAKI)等品牌,上位机软件、工业软件开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编码器不是可以区分正反转吗?

6楼大哥,请说明白一下好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只用一个指令PLS2 #0 #0 D40 D46   就可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了?   驱动器里的编码器会自动识别正反转?它怎么知道我是要正转和反转呢》 请指教。  我要控制2个伺服和2个步进,所以脉冲0、脉冲1、脉冲2、脉冲3都要用到   谢谢了!

网友B:
樓主,6樓

編碼器只是位置反饋,
一方面反饋給伺服控制器與指令脈衝不斷比較,直至相同,馬達停止,這是自動控制中的閉環。
二方面反饋給PLC位置模塊(如果模塊有的話)。

所以編碼器不是控制正反的,只是執行正反后的反饋。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