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三菱PLC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9-05-26):
请教各位老师,三菱PLC步进电机驱动怎么写到接线图上去,最近在做毕业设计,遇到问题了,老师让我自己上网找资料,做一个自动化教学系统的分类站,就是把工件分类放到相应的料仓里去(工件分为全白、外白里黑、外黑里白、全黑),用到2个步进电机,一个控制上下移动,一个控制左右移动,但是关键是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把电机写到接线图上去,所以下面的程序也不好写,谢谢哪个老师能教下小弟,不胜感激,如果有热心的好人,请加我QQ:45688579 寒冰雨,我的邮箱,
hanbingyu4510@163.com
,再次感谢!

网友A:
找到,各个位置比如说全黑放哪里定个位置,然后全白也是,最后设置好路径如何走比如说上升到位在左左到位在下最后向右移动到原位随你自己冒差不多就这样编写

楼主:
这个动作大体我是知道的,但是就是指令里面的语句有点不懂,好像用到MOV 和PLSY指令吧。主要是指令里面的参数不知道指的是什么,还有这么让他定位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