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GX DEVELOPER 852出的问题

楼主(2009-05-26):
安装时出现对话框为《安装初始化失败,创建工程失败》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gkfid-56.html

网友B:
三菱的软件都要安装预安装环境才能安装软件
热心助人!
但是我已经预安装环境
下载积分:+2(taiyangyu006) 鼓励一下!

网友C:
安装7.0,也挺好用的..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B:
我安装了是正常使用的,如你的不行,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的环境安装是低版本的,你要安装最高版本,有了环境最高版本装低版GX DEVELOPER如7版以下的都没问题,还有个方法就是先把GX DEVELOPER7装好,可以正常使用;可以仿真,(具体我就不说如何装了),装好正常使用后,把所有程序关闭,再安装GX DEVELOPER 852版,注意最好把文件解压到C或D盘,开始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SETUP.exe文件然后再安装根目录下的setup.exe文件就完成了,852只是把所有的PLC型号集成进去了如:FX3U(C)如果没必要用到用7版的就够用了。

网友E:
我的更搞笑,报的是“windows16位操作系统……”我重装系统前都好用的。我装的是xp sp2版

网友F:
软件问题,重新下载安装

网友G:
我安装GX DEVELOPER 834也出的问题,不能与PLC通信,灰色界面,创建新工程提示《安装初始化失败,创建工程失败》
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H(2009-06-27):
安装问题,如5楼所说的方法安装就可以解决了,以前我出出现同样的问题后来就是这样装好的很好用,还可以装个6.0的摸拟软件

网友I:
我用了很多方法,好多天,发现在重装系统时,如不选择格式化C盘,还是不行的,最后格式化C盘后,安装编程软件,成功!

网友J(2009-10-23):
先安装英文版的,再装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