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9-05-26):
现在想用西门子PLC控制50个出水龙头,水龙头是用气动的,要用PLC控制气动电磁阀。每个水龙头之间的距离为20CM,
控制方法在触摸屏上输入N米后,PLC就有几个点的输出。比如输入1米话PLC就有五个点输出信号,输出点可以从左面,右面,中间向两边算起,
不知道编程是怎么样起头,一点头绪也没有,望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能详细一点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B:
类似的做成几个子程序,在主程序中,使用条件语句,比如:
if MB0=1 than call sub0 (左起)
if mb0=-2 than call sub1(右起)
if mb0=3 than call sub2(中起)
if mb0=0 than call sub3 (关闭所有龙头)
if mb0=255 than call sub4(开启所有龙头)
虽然有点儿啰嗦,重复语句很多,但简单易懂易调试,适合初上手者。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好久没上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