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步进电机上的这些字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26):
如题,我用步进电机编程,写入接线图,但是不知道步进电机框框里的这些字母代表什么意思及接线图下面的线连了一个回路代表什么,谢谢!

楼主:
拜托各位老师,给小弟讲解一下吧

楼主:
没有人愿意帮我一下吗

楼主:
还是没人来教我啊,在网上也查不到,找好久都找不到,好心人帮下忙吧

网友A:
对不对我也不知,反正是A1A2B1B2C1C3是六线三相步电机每相可以单独通电工作,其它的就不是步进电机的了,是驱动控制器的主要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