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盘的工艺

楼主(2009-05-26):
大家说说看,配电盘到底是用塑料行线槽好还是不使用好?

网友A:
各有千秋。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B:
這個要根據實際定。如果控制訊號線多,則用線槽會好些,如果動力線多且較粗則可選擇不用。
這是我的一點經驗。

网友C:
同意3楼的看法

网友D:
三楼的思路有代表性

网友E:
用线槽好看。

楼主:
工业自动化的成功基础来源于正确布线和良好的工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這個要根據實際定。如果控制訊號線多,則用線槽會好些,如果動力線多且較粗則可選擇不用。
這是我的一點經驗。
一般都是如此。

网友G:
配电盘一般不用线槽,因为线比较粗,还有散热的问题;控制盘要用线槽。

网友H:
还是线槽好点!还是要看布线

网友I:
我们工控人做出来的“产品”不仅要实用,而且要让它美观!用线槽不那么乱,但动力线要和信号线分开!

网友J:
一般都有的吧

楼主:
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工控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