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接近开关

楼主(2009-05-27):
接近开关
大家好呀!我是个新手请问大家接近开关用万用表怎么测出好和坏呢

网友A:
接上電源的測試最准了。

网友B:
两线的万用表可直接量,三线的可并成两线量

网友C:
象三极管那样量只不过基极为光敏管

网友D:
最好是接电源.再用万用表测

网友E:
接近开关上不是有接线图吗??为什么不查看一下?这样得问题多出来问,怀疑是灌水!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接电源就测量OK

网友G:
我接触过的接近开关是24v的,有接线图的,假如红接+24v,蓝接—24v,和一根黑线。如果和物体接近了,接近开关的灯亮了,那么红线就和黑线之间就会有24v的电了。

网友H:
接上电试吧,但是有些接近开关本身是坏了的,他的指示灯也会亮。给他控制一个24V的小继电器就更明显了。

网友I:
接电源就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