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我的CQMH-CPU51用自做电缆连接plc,能找到plc型号,但是显示离线状态,看不见梯形图,请各位大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电缆连接图:
computer                                                     PLC
9 针(母)                                               9 针(公)
2----------------------------------------------------2
3----------------------------------------------------3
5----------------------------------------------------9
7.8 脚短接                                                 4.5 脚短接
4.6 脚短接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急需答案。

网友A:
DIP 7脚置为ON,看看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你的通讯线接线图错误,我发过正确的接线图。

网友C(2009-09-02):
应该是 DIP 5脚置为 ON

网友D(2010-05-12):
麻烦你试试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