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那高手解释下CP1H高速计数器加减输入不能计数的问题?

楼主(2009-05-27):
那位那高手解释下CP1H高速计数器加减输入不能计数的问题?其他输入都OK,就加减输入不行。

网友A:
連接旋轉編碼器嗎?看一下自料吧,需要設定參數,在PLC設定中,設定高速計數端口。
正確的接綫,正確的參數,
不用指令,直接可以得到當前的計數值,
A270A271----counter0 PV
A272A273----counter1 PV
A316A317----counter2 PV
A318A319----counter3 PV
充耳不闻

楼主:
谢谢!已解决,接AB相不能用加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