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三菱plc特殊功能单元所占I/O点的设置各位大侠,请指点: 偶在设计中遇到如下难题, FX2N64MR-001配FX2N-2AD 和 FX2N-4AD两个特殊功能单元,说明书上说各需占用8个点,但不知如何设置特殊功能单元占用那些I/O点?如何指派?

网友A:
說明書上說占用到8個點是說IO點,也就是說,你在考量整個項目的IO點容量時必須考量進去,因為三菱FX對于總IO控制數是有限制的。

而特殊功能單元就是BFM區域,也就是功能緩存區,你可以看你的功能單元的說明書或者去看特殊功能單元手冊。

以上

网友B:
FX的总点数 不可以大于256 就可以啦,

就楼主那些东西 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 肯定不会大于256点的

这8点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你的X点数+  Y点数=250个点

那么再加这8个点 258个点 就超过256个点 就不能用了

也就是说 你2个模块 就占了16个点 所以你设计X +Y总点数=256-16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但不知如何设置特殊功能单元占用那些I/O点?如何指派?〉你指的是不是占用I/O点的编号是多少?特殊单元只占用点数,无需编号,PLC和扩展单元你按顺序编就是了,没有影响,

网友D:
跟各位学习了,谢谢

网友E(2011-05-27):
引用 网友C:
〈但不知如何设置特殊功能单元占用那些I/O点?如何指派?〉你指的是不是占用I/O点的编号是多少?特殊单元只占用点数,无需编号,PLC和扩展单元你按顺序编就是了,没有影响,

2楼说的还不够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