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PLC 输入端接线要求:
1. 最好采用外部电源.
2. FX2N型每个点输入电流要求在4.5~7毫安.
3.对安钮、行程开关、接近开关等无源器件,可直接接在X端与输入公共端COM之间。
4. 不能将输出公共端COM与输入公共端COM接在一起。以减少重载时的干扰。

PLC 输出端接线要求:
1.具体的应查看使用手册,一般晶体管输出的PLC带负载能力,每个输出点为0.5A; 继电器的为1.5~2A/点;可控硅输出的0.3~0.8A/点;当负载电流大于它时,应使用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
2.为保护PLC输出器件,如负载电源是直流电的,一般在线圈两边并联一反向接、放电用的二极管,其参数可选1A  400V。如电源是交流电的,一般在线圈两边并联一0.1UF 耐压400V电容、1/4W  10K限流电阻。
3. 为便于检修,保险管可每组一个.其容量为每组触点之和。
4.输出负载电压,交流在250VAC以下直流电压在5~30VDC.
5. 最好采用外部电源.

网友A:
谢谢 楼主 还真没有总结过

网友B:
 都不知道怎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