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05-27):
我碰到个奇怪的问题,求教各位大侠。我用的三菱Q02CPU,SFC编程,在程序的某一块的某一步里(见图)M100前面的条件全通了,M100没输出,我搜索了一下整个程序没有M100的双线圈,也没有复位M100的语句,不知还有什么原因导致M100不通,谢谢。

网友A:
请问在监控的时候S34已经SET了吗?或者T31有计数吗?

网友A:
要不发你的程序上来我帮你看看。

楼主:
监控的时候S34通,并停止在这一步,T31,X12,X13,X14全通,就M100不通。感谢楼上的答复。

网友B:
有没有类似这种程序啊 我之前遇到的差不多
FMOV 这样的指令
BMOV 这样的指令 都要注意,发个程序上来看看吧

楼主:
貌似问题解决了,每块的第0步不能用SE,一用就有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