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郁闷的掉渣了.

楼主(2009-05-28):
金天刚刚下了 个GX Developer 7.08.居然不会用
连程序都打不 开,说我没有指定工程名或工程名错误。
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阿,以前用FXGPWIN没遇到这种情况么?

网友A:
启动软件,选择你的PLC程序的存放路径就可以了啊,如果是FXGPWIN格式的程序,就要选接读取FXGPWIN格式打开。

网友B:
可以打开

网友C:
启动软件,选择你存放程序的路径,确定.或直接双击用户程序.可以打开.

网友D:
路径改成英文的看看。

网友E:
金天?我也郁闷了一小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zai xia zai yi ge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