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小问题

楼主(2009-05-29):
遇到一奇怪问题设备上的一台电机停止时时好时坏,电机带变频的,PLC一输出点控制一小型继电器和一运行指示灯,继电器和指示灯并联,继电器有一组触头控制变频器开关,停电机发现有时不管用,经观察PLC输出正常,继电器上一小指示灯停止时应不亮,但它还亮,只是亮度发暗,再仔细检查原来是运行指示灯的零线接触不好,重新接好故障排除。

网友A:
感谢楼主把工作中处理问题的经验贴上来,让大家学习!

网友B: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常用的变频器控制方式,一般来说,继电器的辅助触点接变频器的正转或反转信号

网友D:
楼主本来的接线就存在弊端,如果把指示灯也通过继电器触点控制,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网友E:
简单 啊 电磁感应 导致中间继电器吸合

网友F:
感谢楼主把工作中处理问题的经验贴上来,让大家学习!
ygwp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