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直流调速器--在线等待

楼主(2009-05-29):
现在使用欧陆590p的直流调速器,因为空间限制不能安装反馈装置,想采用开环电压控制,不知道可否行的通,对加减速与稳定性是否有影响????

网友A:
可以用电压反馈,就是特性软点。

网友B:
不错可以用,不过调速精度不高吧了.

网友C:
一楼说的很对,可以用电压反馈,就是特性软点。

网友D:
一楼说的不错。

网友E:
反馈不一定要装在电机上的,其他相关的传动部分也可以

网友F:
肯定有影响

网友G:
可以用编码器反馈体积小。

网友H:
我见过好像是用测速发电机反馈的,这个发电机只要能安装在主电机带动的所有传动部分都可以的吧